[求助] 基于SCL结构二分频的自振荡问题

楼主(2010-12-19):
我的频率合成器使用高频除2来产生正交信号,我想问一下基于SCL结构的二分频器的自振荡是怎么产生的啊?自振荡频率有什么决定?
我看过论文,有的说自振荡是因为正反馈产生了负阻,有的说是因为二分频的接法形成了一个环形振荡器,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有谁能给我详细解释吗?

网友:
两种说法都没错…
SCFL自振频率最显著的两个影响因素是负载电阻的阻值和输出节点的寄生电容及负载电容,当然,尾管电流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子。扫AC吧,看增益为1的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很奇怪,接的正反馈为一个负阻,它使原本左半平面的极点变成了右半平面的极点,再加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每级90度啊??怎么会振荡呢??

网友:
感觉是像是一个4级的环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