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深阱工艺是什么?

楼主(2010-12-19):
如图,是个什么含义?跟双阱工艺有什么差别?

网友:
这个… 需要看具体的工艺阿。
一般的说,目前的大多数工艺,都是采用浅双阱工艺,即在P-SUB上做N阱和P阱注入,阱深都较小,减小横扩,这样在某些工艺里增加深N阱,就可以把P阱兜起来,实现该p阱内的Nmos管衬底电位的自由选择,亦或者构成纵向NPN结构。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深阱工艺用于什么样的器件中?在那些情况下需要使用双阱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只有深N阱工艺吗?并且怎么理解深N阱工艺把P阱抬起来就可以让NMOS的bulk电位自由的接?
另外应该可以是同时深N阱和深P阱工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不是只有深N阱,深P阱也有,所以我说要看具体的工艺来解释。

至于你说的衬底隔离,一般这样来实现:
深N阱里再做P阱,然后在P阱里做NMOS,这样通过深N阱接高电位来与PSUB实现反偏PN结隔离,如此NMOS的衬底,也就是深N阱里的P阱就可以自由接电位了。 这种应用的时候要注意,NMOS的B/S/D电压不能超过深N阱的电位,否则可能打开寄生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衬底隔离器件、高压器件、BCD等等工艺里,都会用到深阱,这些在Design rule里都会有解释的,看器件剖面示意图就清楚了。

网友D(2011-06-17):
刚好遇到一个项目,深井的NMOS管子版图少画了隔离层,项目彻底失败!
深刻教训!
同学需要多多了解这个工艺及版图呀!

网友:
对于楼上这位项目失败表示同情,但工艺一定要遵循design rule,否则必败!
深井工艺现在一般存在于BCD工艺中,作为浅掺杂的高压井使用,当然在CMOS工艺中增加deep NWell是隔离NMOS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网友(2014-04-08):
回复 网友D:

可以问下TSMC的.18工艺是N阱还是双阱呢?

网友(2016-09-10):
回复 网友D:

    少画一层是怎么过drc的。。。。。

网友(2018-11-16):
回复 网友C:

   一般P-sub的工艺有DNW,用于NMOS。DNW 有以下三种作用。1) 隔离噪声。多用于混合信号电路中。混合信号电路会将模拟模块做在一个DNW里面。
2) 为了避免衬底调制效应,bulk端一定要和S端接在一起的NMOS管子,需要使用DNW。一般多见于运放的输入级。
3) 电路中使用负压。负压的情况下,也会出现NMOS需要用DNW的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隔离层您指的是啥?是指不同电位的NW没加,导致DNW没有接电位么?

网友:
配合埋层使用

网友(2020-06-10):
引用 网友D:
刚好遇到一个项目,深井的NMOS管子版图少画了隔离层,项目彻底失败!
深刻教训!
同学需要多多了解这个工艺 ...

请问答主,有没有解决深N经工艺的一些文件资料,在做深N阱开关,资料比较少

网友:
双阱和深阱不冲突
有深阱可以更方便做一些纵向结构器件,而且也可以做结构更好的隔离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