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的时序电路部分

楼主(2010-12-20):
请问各位,我的逐次逼近型adc需要一个脉冲信号,用于激活adc的启动,外界只输入一个20M的脉冲信号,而我需要的脉冲信号只需在一个转换周期中的前两个时钟周期内有效,请问如何用电路去产生。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下。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用delay电路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需要得到一个只有2*clock周期的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2018-01-10):
回复 网友C:
能请教一下是怎样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