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tramax的问题

楼主(2010-12-20):
在做tetramax时,需要读入标准库(io、sc....),但是我在智源科技提供的库里面没有找到可以使用的verilog网表文件,有vhdl和edif的,但是我加载了edif的网表,显示有一个module undefined。是不是因为我导入的用来做分析的测试网表是用verilog写的,所以读入的库也只能是verilog的,但是智源科技提供的库中verilog文件夹中的文件都是lib和lib.src形式的,这两种格式的文件貌似read_netlist不识别。希望帮组解决,读入标准库的问题。

网友:
读入vhdl可以吗?你试一下,我理解读入库网表是为了让tetramax理解功能而不做为black_box处理。主要是standcell和pad要读入。如果你有其他IP可以设为black_box。

楼主:
恩,好的,刚刚试了一下,可以了。在run build model时,它的top module name是名字已经生成,存在于下拉菜单中,还是可以自己取的啊,我自己去了一个名字,结果报错: Module ( pipeline_amend ) referenced undefined module ( VCCKC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呵呵,上面这个问题,我已经想通了,谢谢creese

网友(2011-03-04):
thanks me too had sam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