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SI七层理解

楼主(2010-12-20):
总说七层:
第1,2,3层(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是网络支撑层,这些层的任务是在物理上把数据从一个设备传送到另一个设备。这三个低层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但物理层除外,它的绝大部分是硬件)。
第5,6,7层(会话层、表示屋和应用层)可以看成是用户支撑层,这些层使得一些无关的软件系统有了互操作性。这三个高层总是用软件来实现的。
第4层是运输层把这两部分链接起来,使得低层所发送的是高层可使用的形式。
分说七层:
物理层协调在物理媒体中传送比特流所需的各种功能。物理层涉及到接口和传输媒体的机械的和电气的规约。它还定义了物理设备和接口为所发生的传输所必须完成的过程和功能。物理层关心以下内容:接口和传输媒体类型的物理特性;0和1比特的表示;数据传输速率;比特的同步;线路配置;物理拓扑;单工或半双工或双工的传输方式。
数据链路层把物理层(原始的传输设施)转换为可靠的链路。它使物理层对上层好像是不产生差错的。数据链路层的内容:组帧---数据链路层把从网络层接收到的比特流分成可以处理的数据单元,即帧;物理编址--- 如果帧需要发送给网络上的不同系统,数据链路层需要将首部加到帧上;流量控制;差错控制;接入控制---数据链路层决定哪一时刻什么设备对链路有控制权。
网络层负责把分组从源点交付到终点,而数据链路层监督在同一个网络上的两个系统之间分组的交付。网络层负责的内容:逻辑编址和路由选择。
运输层负责把完整的报文从源点到终点的交付。进程是运行在主机上的应用程序。网络层虽然监督单个分组(其时分组是一个完整报文的报文段)的端到端的交付,但并不考虑这些分组之间的关系,网络层独立地处理分组,就好像这些分组是独立的报文一样,而不管是否真的如此。但运输层需要确保整个报文原封不动地按序到达,监督从源点到终点这一级的流量控制和差错控制。运输层的内容:服务点编址,就是对端口地址的编址;分段和重装;连接控制;流量控制;差错控制。
会话层,对某些过程来说,最下面的三层提供的服务是不够的,会话层是网络的对话控制器,它建立、维持通信系统之间的交换,并使这些通信系统同步。会话层内容:对话控制---会话层允许两个系统进行对话状态,它允许两个进程之间按半双工或双工通信;同步---允许进程将若干个检查点插入到数据流中。
表示层考虑的是两个系统所交换的信息的语法和语义。表示层的内容:转换---进程交换的信息形式都是字符、数字等,但不同的计算机使用不同的编码系统,表示层的任务使这些不同的编码方法之间提供互操作性;加密;压缩。
应用层使用户接入到网络,应用层给用户提供了接口,也提供了对许多服务的支持,如电子邮件、远程文件存取和传送、共享的数据库管理,以及其他种类型的分布式信息服务。为了不把应用软件与应用层服务混淆,我单独列一个应用层的内容:
·网络虚拟终端:网络虚拟终端是物理终端的软件版本,用来使用户能够登录到远程主机上。为此,这个应用程序创建一个软件对远程主机的终端进行仿真。用户的计算机先与这个软件终端交谈,然后这个软件终端再和主机交谈,反向的交谈也是类似的。远程主机认为它正在与自己的终端交谈,因此就允许你进行登录。
·文件文件传送、存取和管理:这个应用程序允许用户在远程计算机中存取文件、将文件从远程计算机读取到本地计算机上使用、以及在远程计算机上管理和控制该计算机上的文件。
·邮件服务:这个应用程序提供转发和存取电子邮件的基本功能。
·名录服务:这个应用程序提供分布式数据库源,以及对各种对象和服务的全球信息的存取。
七层小结:
应用层:允许接入网络资源;
表示层:对数据进行转换、加密和压缩;
会话层:建立、管理和终止会话;
运输层:提供可靠的进程到进程的报文交付和差错恢复;
网络层:将分组从源点传送到终点,提供网络互联;
数据链路层:将位组装成帧;提供跳到跳方式的交付;
物理层:在媒体上传输位;提供机械的和电气的规约。

OSI七层与TCP/IP协议族之间,不得不说的事情:
OSI模型虽然提出了理论模型,但是没有实现出来。而TCP/IP在OSI模型之间就已经开发了,因此TCP/IP协议族的层次无法准确地与OSI模型对应起来。现在使用的是TCP/IP协议。TCP/IP协议族由5层组成: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运输层和应用层。因为是TCP/IP是分层次的协议,每个模块定义了特定的功能,各层包含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协议,可以根据对系统的需要把这些协议混合和配套使用。术语“分层次的”表示每一个上层协议被一个或多个下层协议所支持。在TCP/IP协议中,运输层有TCP,UDP,SCTP协议,网络层有IP(IP由ARP,RARP,ICMP,IGMPX组成),还有一些其它网络层协议;应用层也定义了许多协议。

各层连接设备:
如果需要较高的数据率时,可以减小碰撞或增大最小帧长。
数据链路层:PPP没有为物理层定义特定的协议,PPP留给实现者使用那些可用的协议。PPP支持ANSI认可的任何协议。在数据链路层,PPP定义了帧格式,可以用来控制链路和传送用户数据的协议。
转发器是一种仅在物理层工作的设备,转发器在信号变得太弱或受到损伤之前就接收这个信号,然后再生出原来的位模式,转发器把刷新后的信号发送出去(转发器把一个局域网的两个网段连接起来/转发器转发每一个位,没有过滤功能/转发器是再生器,而不是放大器);集线器实际上是一个多端口的转发器,它通常用来在物理上的星形拓扑中连接站点。  网桥工作既在物理层又工作在数据链路层,作为物理层的设备,它把收到的信号进行再生。
作为数据链路层的设备,网桥检查包含在帧中的物理(MAC)地址。透明网桥是这样一种网桥,所有的站都不知道这个网桥的存在。如果一个网桥被加入到一个系统或从一个系统中被删除,那个这个站并不需要重新配置。最多的网桥的转发表是表态的,后来采用动态转发表。要构建动态转发表,需要使网桥从帧的逐渐地进行学习。它能够自动地将地址映射为端口。两层交换机是一个多端口的网桥。转发器或网桥可以把一个局域网的各个网段连接起来。
路由器是一个三层设备,它工作在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网络层。作为物理层设备,它把接收到的信号进行再生。作为数据链路层设备,路由器检查包含在分组中的物理地址。作为网络层设备,路由器检查网络层地址。路由器把几个局域网或广域网连接起来,构成了互连网络。三层交换机就是路由器,不过比路由器快得多地接收、处理和发送分组,虽然这些功能是相同的。
路由器与网桥的区别:
1.路由器的每个接口都有物理地址和逻辑地址;
2.路由器只对这样的分组起作用,即分组中的目的地址(物理地址)与分组到达的接口地址匹配;
3.路由器在转发分组时要改变分组的物理地址(源地址和目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