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HFSS仿真电感,谐振点偏了,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楼主(2010-12-20):
请问下,HFSS仿真电感,谐振点偏了,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2011-04-27):
可能你设置的solution frequency有问题,或者就是仿真没收敛!

网友:
hfss仿真的结果只能是参考,和实际的器件都有偏差的,即使你仿真的时候一样也不能保证实际做出来的就是这样

网友:
对于高Q值系统的仿真,hfss里面默认的mesh精度不够。要提高mesh并且把PDEsolver 从1阶改成2阶。

网友:
模型参数偏了

网友(2011-08-02):
仿真只不过是设计的一个参考.实际做出来的 东西很不一样的

网友:
那是不適在實作完後,再去調整二極體的參數????

网友(2012-11-03):
做出来的实物还是会有偏差的,仿真只是辅助手段 ,帮忙了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谐振频率

网友:
模型发上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