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Laker软件中一起将P管N管转换

楼主(2010-12-20):
PN管列表

PN管列表
请各位大侠帮忙,请问在Laker L3版中如何实现将电路中的P管及N管一起转换为版图,就是我现在调用只能各个类型的分开调用,如图所示,选住P管,按鼠标中键,拖动到版图中及生成P管,选住N管,按鼠标中键,拖动到版图中及生成N管,如何能一起调用呢??望指教,不甚感激。

楼主:
没人知道吗?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2011-10-14):
偶用的是L2的,木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2-05-15):
P管一起拖或者N管一起拖应该是可以的,你试试。至于你想P管和N管一起从电路上拖出来,因为device type不同,我想Laker里面应该不可以。

网友(2012-09-10):
先选你要的P(或者N)然后按住"Ctrl"在去选你要的N(或者P)然后拖出来。你是问这个吗?

网友:
为何我指定的时候显示license已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