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款ADC芯片

楼主(2010-12-20):
本人目前在测试DA电路,由于本身需要10路输入数字信号和1路时钟信号,此外电源电压采用5V,故数字信号高电平需要5V
现在的并行误码仪无法提供5V高电平,故想采用通过一款好点的ADC芯片产生信号给DA电路,各位前辈有谁能推荐一款这样的芯片的呢
小弟不胜感激
再写下ADC芯片的要求吧:10位,5V高电平用来给欲测试的DA芯片提供数字信号和时钟信号

网友:
好像测试方法不对头,人家都是存一个sinwave patern,然后通过DAC输出就可以了
没见过用ADC采样 — 输出数字sinwave — DAC转换成模拟的测试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要测试DA,如果通过sinewave pattern,DAC输出,那么出来的是模拟信号呀,怎么给DA进行测试呢
而且我看到我用的这种方案的,相当于利用一个ADC模块来产生码元数字信号给DA进行测试呀

比如:一个模拟锯齿波信号—ADC产生数字码元—DAC(待测)—DA结果输出模拟锯齿波

网友:
回复  fuyibin

你好,我是要测试DA,如果通过sinewave pattern,DAC输出,那么出来的是模拟信号呀,怎么 ...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ADC,找个FPGA或者逻辑分析仪,把sinwave patern一存,然后循环输到你的DAC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有打扰你,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可是现在借用的仪器还了,老师又要求验证一个问题,故想到这种方案,所以只想问下有没有符合这个要求的ADC 芯片推荐呢,其他就不管了,谢谢

网友:
回复  fuyibin

    不好意思,有打扰你,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可是现在借用的仪器还了,老师又要求 ...
引用 网友B:

呃,那这个就跟你DAC的参数和接口有关系了
看看ADI/TI/MAXIM/LTC的网站吧,里面ADC很多,各种性能各种指标
不过还要做板子,肯定比找个仪器麻烦
看看有没有现成的FPGA可以用

网友:
回复  fuyibin

    不好意思,有打扰你,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可是现在借用的仪器还了,老师又要求 ...
引用 网友B:

再让老师把那个FPGA借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什么意思,什么叫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