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很2012的问题。。。

楼主(2010-12-20):
FPGA内部可不可能有部分电路坏了 但是上电后还是能配成功 工作却不正常???

楼主:
这么2012的问题 没人感兴趣啊 呜呜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FPGA在上电的时候会根据你硬件的Config去配置自己,配置完了会有所有的标志信号,这个过程其实包括了自检的步骤,

网友:
内部有校验的

楼主:
相同的FPGA代码 在一块板子上完全好使 在另一块板子上却有部分功能不对

看来是外部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你的时钟和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硬件工程师查了没发现问题
时钟是PCIe时钟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电路板电路框图?看看你是哪部分功能有问题?

网友:
详细说说问题状况吧,怎么个不正常法

网友:
楼主很有想象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病急乱投医吧

网友:
内部校验不代表FPGA的某一块电路没有问题,校验只是通过简单的crc校验,查看数据从主机(或flash)传送到芯片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传输错误。
FPGA内部的某个门或某根线有问题,如果在出厂时没有测试到,你要使用到了这个门,必然会导致功能不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解决了吗?

网友:
也有碰到过啊,只能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排查了。
从时钟和复位开始。。。

网友:
其实这是IC的DFT的问题,查晶片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问题。一般通过厂家测试的片子都进入了封装,内部有坏电路的可能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