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电路建立时间

楼主(2010-12-20):
各位高手 , 想问一下 有关全差动OP 测试settling time

这是OP 开回路增益为93dB   PM 70   cload 1p

按照着找到的文献 所模拟的settling time 如下

    但是rise time fall time 却不一样?

有高手可以隔空抓藥嗎?

謝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面链接里是一个关于放大器建立时间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bbs.eetop.cn/thread-277221-1-2.html
放大器建立时间的资料,很不错——来自ADI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是需要全差分输出

网友:
+接+,你这不是在做振荡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正过来了

发现rise time fall time 却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内部有用电容的米勒补偿吧,具体可以看alen的书,在运放测试与仿真那一节有稍微讲到一些,

网友:
运放的输入共模怎么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你说到重点了

仔细看了一下

       运放输入没有电压

但若是再输入端给直流电压

运放输出又会被限制住

这该如何是好?

网友:
cap-cap 反馈,要不用在switched-cap
要不你就加一个大电阻和feedback cap 并联,不过这样就是一个高通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哥  有想法了    switch-cap 应该没错

网友(2014-03-21):
回复 网友C:

  您好!能具体说说,如何形成一个高通路了呢?我个人认为这里之所以把电容与电阻并联,原因其一,设置运放的直流工作点,因为直流偏置电压不能通过电容,只能通过电阻。原因其二,之所以选择大电阻是为了尽可能满足所有频率范围的交流信号通过,并联的电阻越大,其电阻和电容并联的传输函数的-3dB带宽越小,即使通过的交流信号的频率范围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