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牛人,虚拟机下运行cadence的速度怎么样!

楼主(2010-12-20):
请教,各位已经在自己PC上装上cadence的牛人!如果win7操作系统+一款虚拟机软件+linux9.0+cadence ic 5141,这个方案行不?我的机器cpu是双核2.3G,内存3G,这个配置在虚拟机下运行cadence的速度怎样呢?会不会像拖拉机似地啊,谢谢了各位!

网友:
应该可以,没有直接安装快、

网友:
以前用虚拟机的时候好像速度很慢,效率损失太多了,拿来demo还凑合,真正作设计就很难受了。

网友(2012-05-22):
虚拟机下安装,速度特慢!

网友:
小的模块应该没问题,各模块在一起仿就不够使了

网友(2017-02-12):
有安装好的cadenceIC的虚拟机吗?我试了好几天了,怎么也弄不好,LINUX新手,犯晕。。。。网上传的都是压缩包,解压的都不能用,下载了一个没解压的IC5141,但是不能仿真,,,,痛苦中,,,,感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tually, It is not fast.

网友:
虚拟机当然不是一无是处,在多种服务器的资源共享、快速迁移设计环境和数据库、以及网络安全方面,虚拟机环境下做IC设计还是可取的方案之一。这是一种综合因素的均衡考虑。

网友B:
卡的惨不忍睹

网友(2021-02-17):
引用 网友B:
卡的惨不忍睹

虚拟机一点都不卡,CPU性能和物理机几乎一样,前提是配置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