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牛人,谁能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电路啊

楼主(2010-12-20):
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TM2009\Users\34792595\Image\%MKJ~%(CWZVZ]FWUP_XK5U6.jpg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TM2009\Users\34792595\Image\%MKJ~%(CWZVZ]FWUP_XK5U6.jpg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TM2009\Users\34792595\Image\%MKJ~%(CWZVZ]FWUP_XK5U6.jpg
最下面两个是偏置,最上面两个是输出,输入共模是确定值,肯定不是比较器,高手们帮忙看看啊,到地是个什么功能
谢谢各位啦

楼主:
图片怎么粘不上来啊

楼主:
这个是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一个常 gm 电路。

只要每个管子能够工作在饱和区,  可以有下面的推导 得到其是一个 常 gm 电路。

网友:
    修改完毕

网友:
learning much from this

网友:
没有看懂你的推导,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
貌似一个锁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推导的结论就是  在比较大的电压范围内    输出差分电流/ 输入差分电压 =  常量  ----即  gm

普通的差分对虽然也有上面的关系, 但是仅仅在一个很小的电压范围。

网友:
如果是gm固定电路,为什么两个尾电流管要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结论我知道,我只是对推导过程中比较迷惑,比如Idsl=k(Vgsl-Vt)2怎么得到k(VGS+vin/2-Vt)2的,望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边的电路可以看做是一个双端输入的运放,其中输入信号接正端, 而输出端接输入负端从而构成单位负反馈。

这样Vgsl=VGS+vin/2   其中Vgsl代表左边那个二极管上的栅源电压, 其中VGS是直流分量,vin/2是交流分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
   麻烦问一下 i输出电流Idso在哪里??? 没看见负载啊

网友:
谈点我的看法,
如果差分对取的是平衡的,gm cell的输入范围并没有变化,不会比普通的差分对大。
只有在差分对不平衡的状态下,gm的输入范围会增大

网友:
谈点我的看法,
如果差分对取的是平衡的,gm cell的输入范围并没有变化,不会比普通的差分对大。
只有在差 ...
引用 网友C:

若输出端是上面那2个,那这个放大器输出电阻那么小 1/gm,怎么作为跨导放大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这里他是没有标出负载,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gm单元 往往会接 电容负载,并且是差分接入。

实际上 上面的负载管的 寄生Cgs 就可以认为是负载。

网友C:
若输出端是上面那2个,那这个放大器输出电阻那么小 1/gm,怎么作为跨导放大器啊?
引用 网友D:

尾电流的地方不是虚地点,试想当输出电压增加,diode的电流增大,导致流过diode相对的管子的电流减小,尾电流的电压会增大
从而减少diode的电流。

网友:
再说,gmcell就是运放去掉buffer。
所以用gm cell的地方不是不能用运放,只是用运放去驱动电容负载有些over design
所以本来gmcell和opamp就没有标准的区别。
没有一个标准说,输出电阻大于多少就是gm cell。

楼主:
没想到讨论的这么激烈,我再顶一顶啊
这个电路模块不是要增益的,工作由时钟控制,第一个半周期两输入为共模常量(定值),第二个半周期两输入为差分常量,就是一个变大一个变小,变化幅度应该是一样的
要说功能最有可能的是增加驱动能力或者降低非线性,或者就是一个简单的放大
继续等更多的牛人发表高见啊,最好是有遇到过这种结构的来谈一谈,那是最给力的了~~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2024-09-18):
这是个二极管,没有输入端。

网友:
我觉得是高摆率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