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提升运放摆率问题

楼主(2010-12-20):
问题的来源是 格雷书上第9章 讲改进摆率的方法 这一节:
书上的意思是 ,对2级运放,在第一级偏置电流源IQ为定的前提下,若不想改变米勒补偿电容Cc,则在给定的GBW下
减小第一级的跨导gm1就能增大摆率 。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分析如下:

格雷书的推导过程大致为:
处于小信号工作区补偿好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GBW=AV0*w1,其中 AV0为总的低频增益AV0=gm1*R1*gm2*R2
w1为主极点,w1=1/[Cc*R1*gm2*R2],既是 GBW=gm1/Cc,故Cc=gm1/GBW,代入下面的Cc里

则摆率Sr=IQ/Cc=IQ/(gm1/GBW)=(IQ*GBW)/gm1,由该公式所以书上认为 “在给定的GBW下减小第一级的跨导gm1就能增大摆率”
我的问题是,既然你要减少第一级的跨导gm1,那么单位增益带宽GBW=gm1/Cc显然也是下降的,换句话说,“怎么给定GBW”?
补偿好的运放 w1和GBW 之间增益的变化恒为-20dB/dec 这就决定了 GBW=gm1/Cc 是和gm1成比例关系,说到底,
Sr=IQ/Cc=IQ/(gm1/GBW)=(IQ*GBW)/gm1的最终简化还是IQ/Cc,即 若不想改变米勒补偿电容Cc,则为增大摆率只能
加大第一级偏置电流源IQ,而IQ变大,显然第一级的跨导gm1确是增大的~

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  谢谢讨论

网友(2011-06-24):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希望有大牛现身。

网友:
摆率是一个大信号的概念,所以跟gm没关系,只跟电容的充放电速度有关.

网友(2011-11-24):
我也看了这一章,我认为他归根到底还是摆率的计算公式SR=IC/C。要维持一定的相位裕度,可以同时减小gm1和Cc,Cc小了,SR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