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疑问,请问各位高手和高高手】万分感谢!

楼主(2010-12-21):
小弟最近接到一个项目是做U盘认证系统(PKI)的。理论上做出来的东西应该比一个优盘不能太多。

我就晕啦。以前做东西都没有对大小有过限制,所以特此请教各位高手。用什么器件或者什么办法可以做出这么小的电路呢?

请大虾们赐教,任意拍砖。

甜菜

网友:
现在有小的mcu,带usb,但速度只有full speed,做认证的话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可以说几个型号吗?小弟实在是找不到啊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看看nxp或者st,atmel这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