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实现两个PLL的串联??xilinx

楼主(2010-12-21):
rt??是不是两个PLL串在综合时没有问题,但在布线时会出现问题的??因为一般我们的做法都是IBUFG+BUFG的接法,BUFG之后就输给logic而不是输给PLL了??谢谢!!请问正确的接法??

网友:
那个系列的?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串连是可以的 , 关于具体的操作你可以参考你使用的片子的数据手册,会有Clocking这个文档,里面回详细的阐述当前平台的硬件资源和使用方法。

网友:
Pll后面可以直接连dcm

网友(2011-10-18):
那就把BUFG去了呀

网友:
我用过6系列的两个PLL串联,那个已经不叫PLL或者DCM了,统一叫MMCM。中间加个BUFG就可以的。

网友:
要看型号,很多器件是不能串联P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