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怪:工艺角分析和单独分析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是软件的问题吗?

楼主(2010-12-21):
CFC&~5P87)ZAZFGZ)[$~X.jpg UCKM(PVPVK5Z)`HTZ8NG~5R.jpg 我使用的是CSMC的BCD工艺,仿真基准电压源的psrr时候,发现工艺角分析和单独分析的出来的结果不同。如下图所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有仿真工艺角的资料吗?能否传我一份?谢谢了,我的QQ:372764030 发我QQ邮箱也可以,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是该相信那个独立分析出来的结果吧?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了?独立分析如果通过,那么就可以放过去了 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何乐年老师的那本书,后面有介绍

网友:
你说的单独分析只 tt corner,不同corner下有差别很正常啊,第一幅图怎么有条很特别的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那条很特别的曲线,我专门针对该工艺角在ADE里面进行仿真,其结果和这个不同哦
说的就是这个呢

网友:
正常,我也遇到过,软件问题吧,或者器件模型还不成熟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