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 II FPGA 不支持双口RAM吗

楼主(2010-12-21):
Error: M4K memory block WYSIWYG primitive "lpm_ram_dp0:inst6|altsyncram:altsyncram_component|altsyncram_4p22:auto_generated|ram_block1a3" utilizes the dual-port dual-clock mode. However, this mode is not supported in Cyclone II device family in this version of Quartus II software. Please refer to the Cyclone II FPGA Family Errata Sheet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feature.

译文如下:错误:内存块的M4K所见即所得原始的“lpm_ram_dp0:auto_generated | ram_block1a3”采用了双口双时钟模式。然而,这种模式是不支持的Cyclone II器件系列在这个版本的Quartus II软件。请参阅更多有关此功能的信息与Cyclone II FPGA系列的勘误表。

但是我的软件是9.0的啊 quartus;我看了Cyclone II Device Handbook,支持双口RAM啊! 为什么会出错呢啊! 请高手解答啊!谢谢啊!

网友:
试着换成10sp1看i看

楼主:
啊! 我是最近刚装的9.0啊 又要换10.0啊,但是datasheete数据手册上面写的,支持双口RAM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谢谢啊!大虾快来啊!先谢过!

网友:
看看装的quartus 9.0器件是否装了Cyclone II 系列的驱动,Cyclone II 双口RAM没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支持的,cyclone一代的FPGA都支持

网友:
换换双口ram的大小,至少要2个M4K。

网友(2011-01-22):
C2肯定支持的啊,看看是不是配置哪里错了的啊?

网友:
应该迟滞的。。。。

网友(2011-05-16):
肯定是支持的!我都用过!

网友(2012-05-28):
解决方法:

打开工程设置,定位到选项卡左侧的“ASSIGNMENTS | SETTING | ANALYSIS&SYNHESIS”页;
然后在默认参数设置(SETTINGS_DEFAULT PATAMETERS)中添加一个名(NAME)为 CYCLONEII_SAFE_WRITE、值(DEFAULT SETTING)为VERIFIED_SAFE的参数;
然后点击“ADD”,按“OK”确认。

网友:
请教下,在CycloneII内部生成SRAM是不是就是双口RA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