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峰值电流模式dc-dc中,如何保证每个周期都有开关动作?

楼主(2010-12-21):
在峰值电流模式dc-dc中,如何保证每个周期都有开关动作。
特别是在一些ground noise比较大的时候,因EA输出信号容易被noise干扰,使得pwm比较器输出有误动作,特别容易跳过一些pulse。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呢?谢谢。

网友:
那就要把AGND和PGND分开呀,哪能相互干扰呢

网友(2011-09-15):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在做BUCK DC-DC,想问楼主一个问题,我的误差比较器的输出,在电压接近Vref的时候,几乎都是0,Vo微小的变化不会使得误差比较器的输出发生变化,那么这个输出怎么和峰值电流进行比较呢?是不是我的误差比较器放大倍数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描述有问题啊
看起来好像你的环路仿真就有问题

网友:
只要保证PWM比较器前的信号共模就可以了,其实你说的现象很难发生,除非电路没有从工程的角度出发.

网友(2011-10-19):
回复 网友A:

    带宽没有设对,应该在信号频率处有很小的增益才对,EA

网友:
可以设置minimum duty cycle, 以保证每个周期都有开关动作。
如果你是担心grond noise,那就是你自己电路的问题了。楼上的建议都不错。

网友B(2013-08-16):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想像您请教。
(1)Error Amplifier的共模电压是如何保证的?error amplifier的作用在环路中相当于一个比较器,而且我看论文中一般设计的增益都在50dB以上,那么对于一个很小的输入差值就可以放大到很大。那么误差放大器的输出DC点是如何确定的?
(2)如果我们工作在CCM模式,对于不同的负载电流我们sense的电感peak current也不一样,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不同负载下error amplifier的输出DC point不一样?那么,这个不一样的DC point又是如何实现的?
谢谢指点!

网友:
PGND和GND分开,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接,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别布局。采用最小时间电路箝位PWM的输出防止误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B:

    (1)EA的共模是通过基准电压来设定的,EA不是有一端要接Vref么,EA的输出就是电感电流的峰值,电感电路的峰值是负载电流加上二分之一的电感电流纹波(这个纹波电流的计算很多硕士论文上有讲的,自己查阅咯)。这样负载电流不一样EA的输出电压就不一样啦!
(2)负载电流不一样,EA输出不一样的原因,你可以利用负反馈的思想去分析下吧,说起来挺麻烦的。

楼主我目前也在做峰值电流模 BUCK dcdc设计,方便的话加个q:841861397,一起讨论学习!请注明:eetop哈

网友(2025-08-2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佬 请教一下 峰值电流模结构的降压转换器,采用的是上P下N,P管驱动电压是VIN-5V,在VIN上电期间发现驱动P管的电压是为低的,然后就是,在启动过程中,反馈电压先上升,后下降一小会就平稳了,为软启动电压一直上升到基准值,感觉软启动电路没起作用啊,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