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中不能修天线效应 为什么??

楼主(2010-12-21):
在astron中修天线效应是 当输入load“ 。。。。。。.cmd”时总是报出  No library open !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补充:library 与 cell 都已经打开。
忘高手多多指教  急着流片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导出netlist看看有没有antenna diode,有的话就是修了。最后对gds还要做antenna 检查的,没有错了就行。你看到的报告也许不是error。是的话再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啊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或许你可以dump一个lef出来看看里面的cell是否有antenna信息。有的话就行了,没有的话再从新load CLF。

网友(2012-12-18):
the clf file need to load into standard cell library not top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