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取值问题?绝对精度和匹配度的概念?

楼主(2010-12-21):
1. 用n个单元电阻串联构成一个电阻R,这个单元电阻是值取整数好,还是L取整数好?
  比如:10K,L=20.618u;9.879K,L=20u,哪种好?
  因为不同电阻间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对绝对值没有严格要求,只想它们之间的比
  例能够一致,尽量少受工艺的影响。
2. 工艺厂给的每种电阻的工艺误差是绝对误差吧?跟匹配没有关系吧?那匹配度是与设计
  有关,还是与工艺有关?同样的画法,但电阻类型不同,匹配精度也不同吗?

网友:
    其实电阻的尺寸不管整数小数都可以做
但是做这么精确没有意义,10K和9.8K只是2%的误差,但是工艺通常+/-20%的误差
所以差一点根本无所谓
然而对于layout确不一样了,小数点后几位的尺寸做起来挺麻烦,做个有比例关系或许要匹配的电阻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反正用PDK, 就弄个单位电阻值,用串并联的方式来实现你想要的电阻

网友:
尺寸越大,匹配越好,但是面积也越大。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楼主:
其实电阻的尺寸不管整数小数都可以做
但是做这么精确没有意义,10K和9.8K只是2%的误差,但是工艺通 ...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在版图实现的时候,L还是尽量取成整数好,是吧?如果L是小数的话,
在实际工艺实现起来就不如取成整数的好?

网友:
typical case下调到小数很正常吧,corner variarion可以通过严格约束corner simulation的结果来保证。mismatch是另一个概念

网友A:
就是说,在版图实现的时候,L还是尽量取成整数好,是吧?如果L是小数的话,
在实际工艺实现起来 ...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就是个人喜好,做成小数也没有太大问题,有些人就愿意做成小数,你也不能说他错
比如:10K,L=20.618u;9.879K,L=20u,
那么做5K的电阻, L=10.309u, 2.5K L=5.1545u ? 其实最小格点是5nm,这个做法已经有点问题了
有人说电阻并联,那么需要更多的面积咯
而按照L=20u座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一般就是 10um,四分之一就是5um,那么以5um做base,可以实现各种比例的电阻

这个取决于个人的思维方式,我是自己做design自己做layout,所以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就考虑layout是不是make sense
不过也有的designer认死理,一定要值精确,那也没有办法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错。。。

网友:
很多时候是根据layout调整的,corner下variation和 mismatch是两个概念

网友(2014-05-08):
回复 楼主:

   请问电阻的工艺误差这些信息在工艺库里的那个文件里面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