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的ROM数据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自己用Quartus定制一个ROM,现在想通过一个时钟来控制数据的读取,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找到了一个例子,但是软件提示出错的地方:rom  DAC_sin(.table_in(table_in),.table_out(table_out));Error: Port "table_in" does not exist in macrofunction "DAC_sin"Error: Port "table_out" does not exist in macrofunction "DAC_sin"该如何解决?能否解释下rom  DAC_sin(.table_in(table_in),.table_out(table_out));的意思?谢谢!!

网友:
memory是quartus长生的吗?IO的名字写错啦。
楼主对verilog不熟吧??

楼主:
可以先生成个mif文件,然后用Quartus来定制的,不是吗?

网友:
rom  DAC_sin(.table_in(table_in),.table_out(table_out));
rom应该是一个module,DAC_sin是去映射rom而声明的一个例化模块,估计是在此文件里面没有声明table_in,table_out这两个端口,所以有error。声明一下试一试,如 reg(或wire)    table_in;等
仅供参考。

网友:
既然是ROM,哪里来的data_in啊,估计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