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的结果

楼主(2010-12-21):
DC综合后setup time的violated必须要解决吗?如果slack不太大(0.3ns)可不可以到布局布线阶段再解决?0.13工艺下想跑到200M的话两级寄存器之间的gate一般不要超过多少门?

网友:
当然有必要修复啊,一般越到后面会由于其他因素增加负slack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必要修复啊,你在DC中,就有这么大的SLACK,布局布线中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线载模型等),时序更难满足。
至于两个寄存器间多少个逻辑单元,这看你的库了,把频率设高点,让DC压一下,可以得出大概理想情况下两个寄存器间,放多少逻辑单元,单元的驱动大小~~

网友:
呵呵,setup时间很重要.

网友:
要修掉,后端对于setup比较难修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要看你的slack和时钟的比例,
还有如果有比较少的path,则在后面用eco也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