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0-12-22):
第一,link之后,check design出现这样的warning是怎么回事?如何查错?
Warning: In design 'shift', cell 'B_4' does not drive any nets. (LINT-1)

第二,出现输出悬空的线是否要紧?应该如何避免?
        比如一个乘法器4位*4位输出8位,但我只需要前4位,后四位wire型悬空会影响后端么?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32 nets to module shift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网友:
帮定,遇到同样的问题,似乎很普遍

顺便问一下:2009版的DC已经不能输出.db文件。是不是改为.ddc了?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问题。都是后面没有推东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没有drive就要好好看看啦。

如果是本来就不用请不要定义那么多bit,浪费gate count.

网友:
帮定,遇到同样的问题,似乎很普遍

顺便问一下:2009版的DC已经不能输出.db文件。是不是改为.ddc了?有什 ...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但是一般用*.v比较多。

网友:
输出端口悬空没关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DC很多东西!找一本书来看看!会有帮助!

网友:
ddc 是一个新的格式的文件,他的信息比db多,并且文件也小,同时对后端软件的支持也好。比如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