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 IP3小于P1dB

楼主(2010-12-22):
设计了一个20dBm的class-AB PA, 用SpectreRF进行仿真,得到output P1dB=26dBm, 但output IP3只有18dBm! 一般说来IP3要比P1dB高出10dB左右,但我仿真的结果却是IP3比IP1dB还要低。请教高手,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网友: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哈哈 只能说你的电路有问题或者仿真有问题

网友:
问下SpectreRF做loadpull的时候,能不能也对输入功率进行扫描 做出电路最大的输出功率。而不是在某个输入功率中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
樓主仿真的輸入功率掃瞄範圍是由多少dBm開始呢?

网友:
不明白"PA在Pin=4dBm时开始饱和"的意思, 是imd3 還是主訊號飽和?
如果有仿真結果圖上載更好

楼主:
不明白"PA在Pin=4dBm时开始饱和"的意思, 是imd3 還是主訊號飽和?
如果有仿真結果圖上載更好
引用 网友A:

   “饱和”即输出饱和,也就是输出功率不再随输入的增加而增加了。

网友:
如果仿真時輸入訊號太小, 要仿真的 imd3 結果比噪聲地還要低, 計算出來的 ip3 會偏少。

网友(2011-12-2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PA的输入1dB压缩点在多大范围合适哦。
参考上混频器的输出功率一般为-5~5dBm,所以我在仿真时要保证IP1dB约为0dBm左右,仿真时没有设那么宽的范围。

然后在PAE和IP1dB之间折中,两者好难同时达到要求,存在折中关系,PAE=40%时,P1dB=-8dBm。P1dB=-2dBm,PAE=28%。

请问楼主设计的指标为多到哦?方便的话……

网友:
通常所说的三阶交调点比1dB压缩点高10dB主要是只考虑三阶非线性引入的影响。这是一种很理想的情况,并不是对所有情况都实用。
工作在AB类是导致IP3比P1dB高的原因。如果工作在A类,你的P1dB就没有这么高,我认为AB类提高了你的P1dB,但没有提高你的IP3,就导致IP3比P1dB低。
你看看你的第一级驱动管和第二级功率管的寄生电容有多大?我觉得寄生电容的大小也会影响你IP3。以上观点纯属猜想,没经过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B:

   P1dB你做到0到5dBm之间比较合适,PAE当然是越高越好,看了你刚说的指标,感觉还有提升空间。可以学习楼主,去做Class AB。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严皮皮 ,一般在仿真设计的时候,PA的PAE在最大输出功率的时候能达到多大,看论文上给出的都是测试的结果,那个不会太高(30%~40%),我现在设计的一个Class AB PA在仿真时最大只能达到45%左右!还想进一步提高,发现很难实现,所以想知道一般前仿是否需要达到50%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接触到的一个PA,后仿功率26dBm,效率40%。测试结果还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严皮皮的回复!   请问一下:还有其他的性能方便透露吗?   我只是想知道一个设计的参考,看文献的话都是测试的结果,觉得不是很合适,周围又没有同行,我邮箱如下:
   peoplezhixiong@gmail.com
   谢谢!

网友(2012-10-27):
LZ,10dB 是对于class A的理想状态的,IIP3对于class AB的确是这样,没有问题。

网友(2017-05-04):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如何用cadence spectre仿真IP3?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