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电流舵DAC采样频率及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1.电流舵DAC的采样频率(时钟)必须符合尼奎斯特采样定律吗?就是为数字输入频率两倍以上?感觉同频率应该也行啊,每一个数据对应一个电压值,但看了很多论文都写DAC分两种:过采样和尼奎斯特型,这种属于后者

2.关于DAC的测试,静态参数DNL,INL怎么测试呢?是按ALLEN书上说的那样在DAC后面加一个精度更高的ADC后,输出与输入做差来求DNL吗?那INL怎么测试呢??

谢谢大家指导啊~~~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采样频率至少要满足奈奎斯特定律吧,如果采样时钟频率与输入同,那么每周期都采样相同的值,输出就固定不变了。
DNL与INL可以将ADC输出导出到Matlab中计算出吧

网友(2011-05-14):
那DAC的采样主要对它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啊?输入的数字信号的频率对它的影响好像更大一些???

网友(2011-07-28):
楼主问题一针见血啊,我也想这么问。。跟人感觉对数字信号采样几倍的频率都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又不想模拟的,多采样几次,得到的信息更全。。。求大虾解答。。

网友(2013-03-20):
与楼主问题一样啊,对于DAC来说采样频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