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的错误

楼主(2010-12-22):
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使用ncverilog -f run.f +sv编译出现如下错误:
module tt(。。。。。);

function [1:0]   cross;
............................
............................
endfunction

endmodule

error:expect a statement “endfunction”

分明有endfunction,而且在modelsim下编译仿真全无误,使用ncverilog -f run.f 编译也无误,可是一旦打开sv参数就报这样的错误,领导不让改脚本,硬说是我的问题,哪位能指点一下?多谢啦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可能是上一行,或下一行有问题.无完整代码,帮不了。

网友:
enfunction之前是否“;”,或者“()”、“[]”不匹配等

网友(2011-07-14):
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