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眾多variations大集合

楼主(2010-12-22):
各位前輩安安
小弟有事要請大家指教了
最近在看paper時
常常會看到這幾個詞
不過總是無法抓到他明確的意思
請知道的大大指導一下
1.lot-to-lot variations
2.wafer-to-wafer variations
3.die-to-die variations
4.within-die variations

謝謝

楼主:
困难重重
请教帮助
请高手们指导一下

网友:
1.lot-to-lot variations     不知道
2.wafer-to-wafer variations    不同多晶硅片之间的不同(一个多晶硅上有几百个die)
3.die-to-die variations  同一个多晶硅片上不同die之间的差别(一个die就是一个芯片)
4.within-die variations  同一个die上不同位置的晶体管的特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