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DK电阻问题

楼主(2010-12-22):
原来画电阻的时候都是用得analoglib里的res电阻,现在搞到个TSMC的PDK,发现里面的电阻大小被限定了范围,就像想画个比较小的电阻,长度(L)就只有1.5u,但是PDK规定的最小长度是2u。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长度限制去掉??该怎么做??

     请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你还真想用最小尺寸?用几个并联不久好了,小尺寸variation很难控制

网友(2015-12-09):
一般的pdk都有开关控制这个最小参数的,关闭这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2020-04-24):
PDK上只是建议使用的尺寸是2um,考虑到面积的话可以用比2um小的尺寸,忽略掉这个错误,仿真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