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corner仿真

楼主(2010-12-22):
在tt下 精度为2ppm,而在bipolar的 ff 和ss下精度变为10多个ppm,这是为什么 如何解决,跪求高人解答....

网友:
这个貌似我也遇到过,关注

网友:
就个人而言,
没有办法解决。.
电阻,bjt以及opamp的gain, 以及ooffset影响等等..
片面追求全corner下的高准确度是有点overdesign的感觉。
最终还是靠silicon说话。通常都需要增加trim电路来实现理想的基准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trim的资料吗?能不能传我一份, 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
corner 下ppm  变化不是特别大,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看能否满足电路要求,如果不能满足就需要优化电路或者换电路结构,或添加trimming 电路

网友:
很多时候为了全PVT的性能,需要对TT下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候感觉真的很难设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要个trimming的资料

网友:
首先 我怀疑你你地结果:2ppm/c 不trimming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的电阻要用pdk的电阻。corner下温度系数变化是很大的,我做的似乎是MOS=ss,bip=slow,res=fast,和mos=ff,bip=ff,res=slow是两个基本点极端.trimming一般分四步,上下能调100mv就可以了。实际芯片中的基准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温度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麻烦留个方式(QQ)相互交流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那个2PPM是前仿得结果,不是实测的结果~估计流出片子精度肯定会变差的。。。

网友:
仿仿MC吧,看这个ppm都是徒劳。。。

网友:
器件的温度特性和工艺相关

网友:
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吧,对通常的应用。

网友(2011-10-09):
谁有triming的资料分享一下,感激万分!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用的工艺比较好的话可能会好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2ppm.... 调了很久吧。。。 差不多是我见过最牛的BG了,不知道PSRR是多少。。。 这么漂亮的数据估计用处不大

网友:
很想知道MC仿真怎么做,是不是仿真用的一个工艺参数变化文件需要从foundry得到?

网友(2011-11-11):
若没有运放的失调,tt下要调到2个ppm是正常的。在不同coner下VBE的温度系数是又偏差的,而你的正温度系数比例是根据tt条件下的VBE的温度系数得来的。

网友(2018-03-27):
通常情况下带隙的各种状况下100PPM以内都算合格。

网友(2018-08-12):
回复 网友B:

    问下同一个芯片会出现Mos 为ss,Bjt为Slow,Res为fast的情况嘛?

网友:
工艺比较好的话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