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不可以将一个edif型文件和一个.V文件一起综合?

楼主(2010-12-22):
由于可能要频繁改动一个工程中的一个verilog文件,其他的文件不改变。由于每一次综合整个系统需要花很久的时间,现在希望先把其他的文件综合出.edf文件,再和剩下的那个.V文件最后再综合一次。这样可能会省时间,并且不需要改动其他的文件,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可行的,请高手给一点指点,使小弟免走弯路,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synplify和ISE貌似都有smart compile功能,没逻辑变化的.V文件会自动略过的吧。

网友:
不需要综合edf
只需要综合.v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综合只能生成一个edf文件吧,难道要把这个v文件综合后生成的edf文件,与先前的那个edf文件拼在一起吗?这样可以吗?
    不知我理解您的意思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是这样的

网友(2016-04-26):
回复 楼主:

   我的不是拼,是包含的一种关系,verilog里包含edf,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B:
比如你的top.v中包含一个fifo.v以及其他module,你想把fifo.v综合成一个edf,以便以后综合。你需要将fifo.v单独建立一个工程进行综合,在综合工具选项中,要把”add I/O buffer"选项取消。
综合完之后,把生成的fifo.edf文件与其他*.v文件一起综合就好了。

网友:
回复  zpc987

   我的不是拼,是包含的一种关系,verilog里包含edf,这个怎么处理。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的top.v中包含一个fifo.v以及其他module,你想把fifo.v综合成一个edf,以便以后综合。你需要将fifo.v单独建立一个工程进行综合,在综合工具选项中,要把”add I/O buffer"选项取消。
综合完之后,把生成的fifo.edf文件与其他*.v文件一起综合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你的top.v中包含一个fifo.v以及其他module,你想把fifo.v综合成一个edf,以便以后综合。你需要将fifo.v单独建立一个工程进行综合,在综合工具选项中,要把”add I/O buffer"选项取消。
综合完之后,把生成的fifo.edf文件与其他*.v文件一起综合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add source就行吗?  但是我这样加进去了,界面的左上角Source里的Design Source已经没有问号了,但Simulation Source里还有一个问号,询问了一下,好像Simulation不读edf,说不用管这个。然后我去综合,报错说找不到这个模块。模块的文件名什么的都一直,并且Design Source里的Hierachy已经识别了。   报的错就是not found “***_top”。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Synplify综合生成的edf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是可以,不过后面par的时候还是很慢

网友:
说明目前这种增量编译技术还有待提高。
当把一个module编译成edf后,只是节省了synthesis的时间,后面PAR阶段仍然需要将这个module的内部以及接口同其他module一起进行PAR,所以对节约时间没有多大帮助。
还不如换台更强劲的机器来得快。

网友(2025-02-06):
2020.2版本与2017.4版本产生的 edf 有差异,一个是加密二进制,一个是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