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怎样实现10倍频

楼主(2010-12-22):
在virtex-5中DCM的最低输入频率在32M,但是,要想实现10M到100M的倍频,应该怎样去做?

网友:
倍频挺麻烦,找些代码吧,或者换个晶振。。。。。

网友:
不能用DCM 模块吗?DCM可以倍频

网友:
DCM设置中有M,N2个数可以设置,M,N是整数,假设输入时钟是F,输出就是M/N*F,理论上可以得到任何频率的时钟。

网友:
LS正解,其实也可以先用DCM倍频,然后再用代码分频

网友:
说的好。方法多的很呢。

楼主:
谢谢诸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dcm串联即可

网友:
直接从32m到100m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