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开关电源burst mode下的纹波问题

楼主(2010-12-22):
以buck为例,在peak current control mode下,如何确保轻载burst mode下,电感电流总是过一段时间burst一下而不是多下?使输出ripple最优化,如图中黑色为较大纹波的burst mode,这种很常见;红色为最优化的,纹波最小,且损耗也没增加;

那么如何保证任意轻载下都是红色的情况?光靠调整环路带宽有可能吗?盼高手解惑~~~~

ripple

ripple

楼主:
哪位大大给个直觉上的建议也好啊

楼主:
求斑竹解答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如果是峰值电流检测的工作模式下的burst mode,所以我想可能是这个时候,应该主要是电压机制再起作用了,这样响应应该很慢,如果不改变反馈机制,可能只能靠增加电压反馈的带宽了,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法?

网友:
红色波形是pulse skipping mode。Burst mode下所有负载都工作在红色波形,基本不可能。不知你是如何控制进入sleep/idle时间的,如果是按照linear tech的技术,那么可以通过改变EA增益来达到控制burst的个数,但不能保证全部进入pulse skipping mode。

楼主:
带宽我已经调到开关频率的1/5了,还是没用;然后LT的芯片带快连1/10都不到却能出现红色波形,所以这好像跟带宽关系不大啊

楼主:
红色波形是pulse skipping mode。Burst mode下所有负载都工作在红色波形,基本不可能。不知你是如何控制进入 ...
引用 网友A:

Linear Tech就是做到了所有负载都工作在红色波形呀,所以我纠结于如何实现的。。。
然后你说的调增益是什么增益?低频增益没用吧?调Gm的话跟调带宽不是一个道理吗?
但是LT的好几款把带宽设不到1/10 Fosc,仍然完全红色波形啊。。。

网友:
Linear Tech就是做到了所有负载都工作在红色波形呀,所以我纠结于如何实现的。。。
然后你说的调增益是 ...
引用 网友B:

    猜测下 是不是把turn off时间随着Vout的变化在变化,或者说Vout变大,ramp下降变慢

网友:
Linear Tech就是做到了所有负载都工作在红色波形呀,所以我纠结于如何实现的。。。
然后你说的调增益是 ...
引用 网友B:

    Linear Tech技术又有更新?哪个型号的。之前我做的,红色波形是Pulse Skipping Mode,下面是burst mode。

网友:
就原来LT的burst mode,理论上说改变EA的低频增益可以控制burst个数。外部条件相同,每个burst变化的FB电压相同,增加低频增益,EA输出提前达到阈值,也就提前进入Sleep\Idle。

网友:
看看,收益良多!

网友(2011-01-22):
看来电源芯片使用问题也多的啊

网友:
提高sleep比较器的gain,或者设定合适的sleep阈值电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