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同步的低频时钟去读串转并以后的数据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0-12-22):
数据串转并,用串行的时钟通过DCM产生一个和并行数据同频的时钟,然后用这个时钟读并行数据会不会存在问题,能满足SETUP/HOLDUP要求么。

网友:
我觉得串行数据、并行数据、并行数据时钟应该都和串行时钟同源,即同步,应该可以满足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算是同步的,实际跑了下也没问题,但是总觉得有点不靠谱,,,

网友:
首先保证时钟之间的相位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