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的问题,极具挑战性

楼主(2010-12-23):
有两个问题:
            1 我的IO PAD、电源pad和corner pad 都是在综合后的网表中加入的,import的时候也导进来了。但是在route的时候,先进行Sroute,只是连接了standard cell的电源与power ring的电源,但是不能连接power pad的电源到电源环上面,后面在做nanoRoute的时候,power pad的电源才能连到电源环上面,encounter把power pad上的电源当作信号线来连了,是什么原因呢?
           2 在第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完成Route,导入virtuoso中做DRC、LVS 验证,DRC过了,但LVS过不了。LVS报错说 power ne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然后layout的port是42个,source的port是46个,我怀疑因为第一问的原因,layout中没有识别出与电源地相关的 AVDD TAVDD TACVDD VSS,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在sRoute的时候,终端会这样报warning:
warn:(SOCSR-1254):Net VDD does not have block pin to be routed .please check net list.
warn:(SOCSR-1255):Net VDD does not have pad pin to creat pad ring.please check net list or port class.(must Not be CORE class).
warn:(SOCSR-1256):Net VDD does not have pad pin to be routed .please check net list or port class.(must be CORE class).

网友:
呃,这个能算挑战吗? 算了,既然进来了。就说点吧。
根据warning, 看看电源pad的lef文件是否有问题。VDD的port类型必须是core。有的厂家提供的lef文件这边会有问题需要自己修改。

网友(2012-05-19):
回复 网友A:

    电源PAD改了lef也是不行,还是会报同样的错误,不过我的电源PAD不是在网表中加的,而是后来加进去的,请帮帮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