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h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2-23):
仿一个-70dbm sine波的port源,  左边是spectre仿的结果,右边是hsim仿真的结果, hsim仿真明显不对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肯定要用到hsim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求教仿真高手啊~

网友:
我不知道,帮你顶下吧,老piao

网友:
仿真精度设置不对。默认的精度很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设置的仿真精度 我觉得够高的了 还要设置哪些参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大仙啊   在这里都能碰到你~~~~~~

楼主:
没有高手吗

网友:
好像仿振荡的确是有问题,仿过一个PLL 一直不能入锁
可以用aps试试,速度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aps是啥东东??

网友(2011-02-18):
hsimanalog在设大一点,hsimspeed再设小一点

网友(2011-07-04):
回复 楼主:

    要设置仿真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