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电荷泵瞬态仿真不稳定

楼主(2010-12-23):
一个传统的电荷泵,
其静态和动态仿真结果如图

我一直没有弄清的是在瞬态仿真中(也就是让上下两个电流源在某一瞬间同时导通)充电电流就开始震荡了(运放此时好像是正反馈),而静态仿真(在输出端加一个电压源,然后扫描改电压源看充放电电流的情况)充放电就是匹配的(运放此时是负反馈)。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静态的时候运放是负反馈,因此输出匹配。而瞬态仿真运放成了正反馈,因此不匹配。这个电路应该很多人用过吧,求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不是电荷泵电路,   因为当 M7关闭,  M9打开的时候。    运放的负输入端很快接近于电源电压

是无法让运放工作的

楼主:
回复  afujian

  你这个不是电荷泵电路,   因为当 M7关闭,  M9打开的时候。    运放的负输入端很快 ...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运放输入是rail to rail的,可以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电路, 运放在其中的作用是一个正反馈。    应该左右交换正负极性。

即使交换,  你的运放在电路中的作用是 使得  Vfb 接点的电压跟随  Vout 的电压变化,  同时通过运放的输出

与上面的两个PMOS 构成电流镜结构吗?

    如果是上面的分析,  你这样做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其实也没有解决  很好的解决 current glitch     charge sharing 等这些问题。

网友:
运放负端应该Vref,一个电平才对

网友:
怎么是这个电路 之前好讨论了半天到底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   高手 解释下啊!!

楼主:
v稳定性上有点不好解决。由仿真看来将极性反接vfb是不能跟随Vout的,

网友(2012-10-15):
同问啊,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我也在研究这个电路

网友(2013-08-22):
用密勒补偿

网友(2016-07-19):
这个电路在仿真的时候,不再Vout上带LPF负载就进行tran仿真,合适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合适

网友:
电荷泵一般需要一个振荡器来驱动,你的振荡器是哪个部分?能否看下?而且电荷泵需要充放电回路的,你这也没有啊。

网友(2022-06-1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