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自己写的HEX文件或txt(里面是机器码)文件反汇编成汇编语言

楼主(2010-12-23):
我之前用过51单片机智能反汇编工具,就是覃远高做的那款软件。我可以将用KEILL生成的HEX文件反汇编成汇编语言,结果是正确的,我想将我自己写的机器代码反汇编就不行了, 我还尝试将KEILL生成的HEX文件用自己写的机器码代替,但打开时显示,‘打开文件时出错’,希望,那位过来人给指个明路。谢谢!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1-02-23):
你 说  到   我还尝试将KEILL生成的HEX文件用自己写的机器码代替,但打开时显示,‘打开文件时出错’

应该是因为HEX没行都有校验   你修改了数据 但是没有修改校验 。
一个比较普通的方法就是你去 KEIL网站上下载个HEX2BIN 和一个BIN2HX  直接修改BIN文件 再转换成HEX文件

网友:
自己用C写一个,这个不难得,不过要熟悉二进制代码!其实就是简单的翻译,都是体力活!

网友(2011-05-11):
自己写程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