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libre PEX问题!!!

楼主(2010-12-23):
画好版图,做了DRC和LVS都过了后,再做PEX时,发现了2个问题
第一个是,calibre PEX报了很多个warning
例如:
   warning:PEX BACKANNOTATION is obsolete,please remove from ruledeck
   很多类似的warning,没有error!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我通过Calibre PEX得到的Hspice 网表,里面MOS管的大小都是用米做得单位,就像
M1 (1 2 3 4) L= 3e-6 W=4e-6
但是我用hspice仿真的时候,hspice会报错说不认识“e-6”,这个怎么解决??

有人知道吗??告诉下!!谢谢!!

网友:
第二个问题,不知道楼主用的哪家的工艺,不过我在做PEX提取一些特殊器件的时候的确有这个现象,需要手工加“u”

第一个问题,可以打开你的PEX的rule file,把BACKANNOTATION那一行注释掉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得是TSMC的工艺,问题是我不是特殊器件才这样,我几乎大部分的管子,电阻都是写出“E-6”这种格式

   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一行注释掉,不会影响参数提取的正确行吗??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单位怎么看?我是直接载入TSMC PDK里面带的calibre XRC命令文件,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问的是生成的netlist话,是“M”,我输入的电路netlist单位是“um”,layout的话,我是直接export from layout view

网友:
我记得PEX的techfile里面有unit设置的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2014-03-02):
反提时 fingers segments 不为1,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4-11-02):
第二个问题,如果想用um,可以在RULE FILE中加一句
UNIT LENGTH        U

网友:
好奇怪,我用Hspice并没有不认识带e的科学技术法啊。。。

网友:
注释是在那句话前面加加上#吗?

网友(2018-07-08):
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