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中如何将两个模块中的inout互联????

楼主(2010-12-23):
VHDL中如何将两个模块中的inout互联?
紧急求助:

VHDL中如何将两个模块中的inout互联????

正在做一个接收I2C模块,为了验证,想写一个发送模块进行验证,

但是如何将两个inout互联,搞了半天也搞不明白,

十分着急,做过的兄弟快点来看看啊!

网友:
如果是fpga,那就不可能
因为fpga内部就没有多驱动的网络资源,所以不可能实现双向传输

楼主:
我靠不是吧,今天折腾了一天。
那我只有用两块FPGA进行验证了?

网友:
一块就行,外部互连就行

网友:
楼主可以试着把两个模块放到新建的一个顶层VHDL文件中,定义一个signal 类型的变量,引用你需要连接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办法可行,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inout型,在进来的时候就把它分开,分别是进和出,还有是什么时候是进。

网友:
楼上说的是进入模块内部的处理,如果是模块间的互连,可以不用区分输入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