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推荐下学数字集成电路的教材啊~

楼主(2010-12-23):
想走数电IC方向,新人请教看些什么教材,还有那个信号和系统要看么?

网友:
建议你看看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网友:
推荐Rabaey的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A design perspective我们上课都是用这个教材,最好是读原版,作者讲的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