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 做MEMS 仿真的吗?

楼主(2010-12-23):
做MEMS 仿真用什么软件最好?

网友:
商业的有coventorware,mems pro, IntelliSuite 一般的有限元软件 有Ansys,  Comsol
结构的电磁仿真用HFSS的多

网友(2011-02-13):
请问做mems的电路如何仿真?MEMS部分用宏模型来替代吗?

网友(2012-10-16):
coventorware是一个MEMS集成设计的软件,它有系统级仿真和有限元仿真,并且可以设计工艺流程和画版图,还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