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开关电源burst mode下的纹波问题

楼主(2010-12-23):
以buck为例,在peak current control mode下,如何确保轻载burst mode下,电感电流总是过一段时间burst一下而不是多下?使输出ripple最优化,如图中黑色为较大纹波的burst mode,这种很常见;红色为最优化的,纹波最小,且损耗也没增加;

那么如何保证任意轻载下都是红色的情况?光靠调整环路带宽有可能吗?盼高手解惑~~~~

ripple

ripple

楼主:
有图了,sorry

楼主:
有没有牛人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
红色是PFM
黑色 Burst Mode
希望红色的,就把电路改成PFM控制吧

网友(2016-03-16):
红线是PFM模式呀,黑线是BURST模式呀!这两种模式原理相近,但不完全相同。PFM模式的开关频率固定,就像你画的红线,相隔固定的时间开关开一次;而BURST模式就不一样了,每次开的相隔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根负载大小有关),开的时候开几次也是不固定的(同样跟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2016-07-26):
这不是环路带宽的问题,而是PFM控制数字逻辑的问题,需要每次电感到零,返回ZCD信号才可以出下一个PWM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