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SIC后端工程师的问题

楼主(2010-12-23):
我最近面试了一家公司 是做芯片的  应聘的ASIC后端工程师  ,我现在只会VERILOG   不知道做ASIC后端  还需要什么技能  用什么软件  请告诉指点下

网友:
如果是纯粹的后端,应该更多使用脚本语言比较多,使用的都是综合和时序分析的工具,当然也许会需要你对网表结构也要有一定的认识,基本上和verilog关系不大了。

网友:
后端的主要是做布局布线的工作。是把门级网表生成layout的过程。只懂Verilog的话,难度很大。
你需要了解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半导体物理和固体电子学等课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试我的工程师  没有和我说这么多  貌似就用到VERILOG   和时序约束 什么的  要用到什么软件啊

网友:
各个FPGA厂家的集成开发环境都有自己的HDL编译环境和相关的时序分析工具,专用的时序分析工具应该是primetime这一款软件吧,我不是做后端的,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不过只知道verilog确实是不够的。我想你应该知道各厂家的集成开发环境的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