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问高手怎么导入CDL文件

楼主(2010-12-23):
想问下现在有CDL文件 怎么导入到specture中? 还有现在有simple,如果导入了CDL文件加上仿真库文件是不是就可以仿真了~~~关键是怎么导入CDL文件,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教

网友(2011-01-31):
导入的电路结构非常乱,自己要整理。import CDL 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CDL打入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好几个文件的。。。。好像什么规则文件那些的

网友:
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
使用IC5033才有那个功能的。

网友:
建一个Devicemap文件,把网表中的器件用需要替换的器件代替:
                网表       库
devMap := Resistor rm1
propMatch := subType M1(电阻的不同类型)

devMap := Resistor rphpoly

devMap := nfet nmos2v
propMatch := subType N

devMap := pfet pmos2v
propMatch := subType P

devMap := Diode diodesd3v
propMatch := subType DB
Cadence的CDL手册说明研究下

网友:
icfb中这个功能做的挺不地道,我用的几个版本导入时方法还不完全相同。我用过的最新版本中用这个device map文件,这个方法相对还是最简单的。

网友(2011-12-18):
有更简单的办法. CDL导入是默认参考到sample这个库的。其实它也只能参考这个库才能成功。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在sample库里面把nfet做一个softlink 指向foundry提供的PDK库里面就可以了。完全可以仿真。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ic6151支持的相对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