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数据导出

楼主(2010-12-23):
现在想把cadence下spectre仿真的数据给导出来,导入到matlab里做下处理,数据个数比较多,在2000个以上,应该怎么导出?
    谢谢赐教

网友:
应该是ocnPrint,具体格式看文档。

网友:
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分析一书上面讲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文档?我工具使用不熟,谢谢

网友(2012-02-21):
使用同一条ocean命令导出不同的数据,但是开始成功导出,后来不成功,命令行中提示“nil”,不知道是为什么,请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07年就注册的居然不会用ocean

网友(2012-05-11):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具体怎么实现导出数据啊,想把波形的数据导出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顶一下,高手指点一下。需要学习一下,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