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加过isolation和level-shift的cell吗?

楼主(2010-12-24):
有大侠加过isolation和level-shift的cell吗?
小弟初次做这个,能给个流程介绍吗?谢谢!

网友(2011-02-23):
加isolation cell ,应该是因为其电位和 p-sub 电位不同吧,design rule 上一般都有的,可以查看啊。

网友A:
这个是低功耗设计的范围啦,isolation cell 是在一个模块的电源可以关闭,那么这个模块的输出到另一个模块需要port需要加isolation cell, 确保电源关闭是输出不产生X态,  level shift单元主要是两个模块的供电的电压不一样,需要模块port加level shift cell.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要灌水挣钱,唉

网友(2011-04-18):
可以看看UPF或CPF的设计流程或demo

网友(2013-09-10):
向四楼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4-12-03):
学习了,正要做

网友(2015-12-04):
4楼是对的

网友(2020-01-10):
刚开始做这个,请问楼主已经拿到相关的flow了吗?

网友(2021-01-26):
信元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2021-06-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低功耗设计的范围啦,isolation cell 是在一个模块的电源可以关闭,那么这个模块的输出到另一个模块需 ...

请问下,Isolation和普通standard cell 中与门和或门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