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此图的Rout是否有误?

楼主(2010-12-24):
ALLEN书中的一个电路,给出的负载Rout=

rds3||gm2rds2rds1

但是我觉得M4不是与M1并联着的么?我觉得应该是
rds3||gm2rds2(rds1||rds4)

求证~谢谢

网友:
不得不说你是对的,不过是典型的对自己不自信的表现,呵呵
又不是很复杂的结构,一眼就能看出结果来
不过结果都差不多的,最终都约等于rds3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不自信是因为和同学有争论.果然没错啊。。呵呵

网友:
通常rds1会较小于rds4,所以allen就直接把rds4忽略了。
其实这样做也是符合实际的。

网友:
你是对的
但是最后约等于rds3

网友:
你是对的啊

网友:
你是对的

网友(2011-02-01):
算voltage gain的吧?等效方法只是一种简化算法,方法N多种,既然你这样等效Vout,那么别忘了Gm也要等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