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的一个问题求教了

楼主(2010-12-24):
cadence中用ADE仿真,使用vpulse产生方波信号,如果我总的仿真周期是10uS,而我想要方波信号只是在前5uS,之后就变成高电平的5uS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用一个低频的时钟信号与非一下或许可以

网友:
使用vpwl产生方波信号

网友:
给一个很长的周期的pulse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A:

vpwl的话只能一个个电压设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period of the pwl"选项设置成周期的。

网友:
dui de  hao xiang shezhi chang dian de shijia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给力”芬!

网友:
用VPWL就行了啊,可以多设几个点然后弄成周期的

网友:
在vpulse里面设置呀

网友(2018-03-15):
求问各位,pwl怎么设置才能产生自己想要的不规则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