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ormality形式验证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24):
在综合的时候把模拟模块当成黑盒子处理,模拟管脚PAD综合时有warning提示no match pad founa for  XX_port......no pad will inserted....,用formality做RTL 和netlist的形式验证时,verify后在模拟管脚(即黑盒子输入)有failing。。。。
请问各位,模拟pad(包括电源及其他IO)在DC综合以及formality时应做怎样的设置和处理???

网友:
你把pad库的仿真模型读入试试

网友(2011-12-26):
一般情况下,pad中的电源地等,做验证时有时候是要需要设置don't varify的。

网友(2013-01-04):
应该是综合时用到的库都应读入

网友:
既然当成了黑盒子,我感觉是设置don't varify

网友(2020-12-18):
黑盒怎么设置的,我设置的并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