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TimeQuest的input delay的min值和max值

楼主(2010-12-24):
Altera的TimeQuest的input delay的min值和max值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数据从上一级芯片经过PCB走线到达FPGA的大概时间范围?

网友(2011-02-21):
仍然不清楚,希望高手回答

网友:
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 都是为了告诉FPGA管脚信号在外部的走线情况,一遍工具能恰当的布线和告警

网友(2011-07-05):
从分析软件中critical warning中的提示去进行设置,是不是可以啊